Orcad\protel\pads\Allegro大家都会几种啊

楼主(2011-02-23):
orcad\protel\pads\allegro大家都会几种啊,会几种就可以了呢

网友:
学通了一种就够了

网友:
    我会pads和cadstar 目前准备学mentor

楼主:
    楼上的是高手啊

楼主:
    画一块四层板600个元件左右要多久,打版多久,做样几天?

网友:
    要看器件密度和难度,如BGA的间距.

打版要看层数和加工难度和你能给多少钱

楼主:
    普通的市场状况,不考虑钱的问题

网友:
    精通一种就够用了。

网友:
    准确的说,你只要精通一种就可以了。
    我是从protel转到cadence的。

网友:
    这几种我都用过的~

楼主:
    楼上高手啊

网友:
    会用MENTOR WG2005的朋友,或我来指导CADENCE (allegro162),用最短的时间来学习EDA工具!是WG专业一点的朋友都可 以!谢谢!

网友:
    共同进步!以上是我的联系方式!

楼主:
    863958077这是Q码?

网友:
ORCAD /PT99/PADS都在用。

网友:
    PT99/PADS都在用。

网友:
    一种都不会

网友:
   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酱油的?~~~~~~偶不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会画几条线那能叫会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