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设置自动编号,元件的起始编号呢?

楼主(2011-02-23):
比如,元件编号不是从R1开始,从某个指定的编号值开始? 谢谢

楼主:
坛子里面很冷清呀!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??
AD6。9
在TOOL里,选ANNOTATE  SCHEMATICS

楼主:
我用的AD9.3 我会自动编号,但是怎么设置从其中某一个编号开始呢?比如不从R1开始

网友:
可以设置的,
在左下角的大方框里有个start index,设置你要开始的数字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LS 的回答,在请教下 这个功能是统一设置,请问如果要分开设置呢?比如R从5 开始,C 从4开始呢?

楼主:
我试了下,飞二次标注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