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MENTOR PLACE SYMBLE TO DXDESIGNER

楼主(2011-02-23):
大家好 我在将SYMBLE 放入原理图后   会出现一个大框   如果放入很多的话  就会重叠  导致不好选择  不知有没有解决的办法
 谢谢!见附件

网友:
选中所有元件,右键——dispense

楼主:
我选了  但原理图里面没有这个选项
我想问一下  你在做SYMBLE的时  外面那个大框是怎么处理的呢

楼主:
大伙对我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的   可以提出建议的哦   呵呵  在线等呀  网上搜不到这类的资料

网友:
你在symbol editor中调以下

楼主:
大哥  怎么调呀  我在那里面把外框删掉,缩小都不行的

楼主:
解决了   原来是SYMBLE outline 在搞怪   谢谢各位的建议!

网友:
晕,还以为你知道那个是outline呢
sorry

楼主:
兄弟   我是刚学这个软件   呵呵  见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