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铜在哪里啊??

楼主(2011-02-23):
我画了一个四层的板,中间两层中,其中一层是地,一层是电源,我把电源分切了好几块,为什么在电气检测中老是出现面的问题:

Un-Routed Net Constraint ( (All) )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GND_SIGNAL) on GND02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2.4E2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GND_SIGNAL) on GND02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7E2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GND_SIGNAL) on GND02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2E2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GND_SIGNAL) on GND02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1E2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_VDD2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3E3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1V0_TXRX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1E3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1_2V_DVDD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2.1E3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1V0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9E2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5E4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5.3E3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2E3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2E3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9.4E2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9.1E2 sq. mils
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/vias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7.9E2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4.4E2 sq. mils
Isolated copper: Split Plane (3V3) on PWR03. Dead copper detected. Copper area is : 1.7E2 sq. mils

而在PCB中也看不到绿色的出错指示,请高人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覆铜的时候 不是有 除去死铜这个选项么?

网友:
二楼的看法是对的。

网友A(2011-03-31):
via太多,太密了。内电层的死铜,可以通过调整via的位置或其他方式去除。
表层铺铜的设置是没有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对,后来在rule里改了就好了。哈哈

网友:
呵呵 楼主估计也困惑好久吧 以前我也碰到过,找了好久才发现的。其实AD中的错误是有颜色标记的 就看眼力怎么样了

网友:
重新生成一下内电层就可以了

网友(2012-12-17):
你好 这个主题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画的是六层 电源层和地层 你是怎么通过修改规则来去掉那些提示检测的 谢谢了~

网友B:
可以设一个room区域规则,即在孔比较密集的地方画好room区域,把区域内的内层隔离环改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设一个room区域规则,即在孔比较密集的地方画好room区域,把区域内的内层隔离环改小

挺不错的 谢谢~

网友(2024-04-30):
引用 网友A:
via太多,太密了。内电层的死铜,可以通过调整via的位置或其他方式去除。
表层铺铜的设置是没有用的

有效的方法是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