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E封装的元件要做Keepout和Solder这两层吗

楼主(2011-02-23):
DIE(COB)封装的元件要做Keepout和Solder这两层吗

网友:
这个可以做.

楼主:
必须两层都要还是选择一个呢

网友:
keepout是绘制禁止区域,如禁止灌铜进来.
solder是开阻焊.

你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需添加.

我个人只添加keepout,因为solder的话,在出光绘时,可以直接选择补偿值.也可以不补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