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如何求MOSFET的耗散功率

楼主(2011-02-24):
我现在需要给某一个MOSFET装散热片,需要知道它的耗散功率是多少  怎么求的      烦请大家帮我    举个实例告诉我方法 谢谢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这个简单。举个例子,mosfet的内阻0.1欧姆,通过电流20安培,需要的散热就是40w,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耗。其实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,比如有没有震荡,开关的时候有没有全导通,这才是散热的大户。一般选择散热器要大于计算的值。

楼主:
MOSFET上有个contious 电流 和一个最大的承载电流 在计算时应该是用持续电流 那与内阻相乘 功耗岂不是很小  应该不是这么算的吧1 I7 H* ]- g6 T* 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