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xDesigner中,怎么快速更换封装?

楼主(2011-02-24):
    在DxDesigner中,如果有一个器件Part Name是ABC,Symbol Name是BZX,Cell name是SOT32,这个器件用了100个,怎么在原理图中快速更换这个器件的Cell Name为DO-214呢?谢谢!版本EE2007.8

网友:
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吧
按页选上同类型更改? 转成orcad更改再转回来?

最省事的办法可能是在dxdatabook中更改这个属性,然后verify更改

网友:
还真是不知道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