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IS疑惑

楼主(2011-02-24):
第一个图是pull downvi曲线
说的是Driver输出低电平,挂在输出端的可调电源由-VCC sweep 2VCC, 输出端的VI曲线。可以这样理解吗,他的意图是不是想告诉我们输出端的低电平输出阻抗
第二个图的意思是指输出直接钳制在GND,可调电源由-VCC sweep 2VCC, 输出端的VI曲线吗,那岂不是和第一个图一样了吗

网友:
第一个图pull down的vi曲线
说的是Buffer的下拉晶体管导通,,电压范围为-VCC 到2*V CC 的数据。是用来描绘输出为低电平时的曲线。
第二个图
说的是buffer输出为高阻状态下的曲线,在输出电压的数值小于GND的电压值时的I/V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