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 errorS

楼主(2011-02-24):
各位     我想问下DRC502的问题   见附件   如何修改呢    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哪个版本的dx
. ?3 h5 R. M7 e. s1 x这个warning在dc下倒是经常见到

楼主:
EE2007.9版本   问题已经解决了   是一个非法网络名  只要把它设为合法的就OK了

网友(2011-12-08):
怎么样设置为合法的呢,我现在也是遇到此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