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怎么让16.3运行的快一点?

楼主(2011-02-24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用16.3的版本,但是感觉运行的好慢啊!怎么能让16.3运行的快一点呢?除了提高电脑配置;做的过程中先把动态铜皮smooth关掉;把电源、地网络属性NO_RAT;取消鼠标悬浮高亮功能;实在不行个别时候把DRC开关关掉;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?谢谢了!

楼主:
真没感觉16.3有什么好的,虽说增加了好多新功能,但是做板的速度降下来了,效率变低了!有点不合适!有那反应的时间我能做好多东西了!后面只能靠电脑配置撑起来啦!

网友A:
还可以把opengl功能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可以把opengl功能关掉

?什么意思 ?不是很明白 能讲详细点吗 谢谢

网友:
setup-->user preference-->display-->Opengl-->disable opengl.
重启软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好的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