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 ROOTER中在走线时出现细线时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24):
如图 ,当你把两个有电气连接的网络连接起来时出现很细的线 ,请教是怎么回事 ? 正常应该是 实线,期待高手指点!

网友:
可能這條連接還未達到 "Minimum display width" 的要求.
試試把 Options -> Global 中的 Minimum display width 改至 0.01

楼主:
正是 楼上所说的  ,我把显示的线宽设小的 如3 mil  则正常了 ,谢谢!

网友(2011-03-27):
显示栅格设置正确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