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来深究

楼主(2011-02-24):
         1:今天在想,pads 走好的线,全选 一起平滑移,我从2005摸到2007 还是不行.只能MOVE。线都歪了,再也想不什么好办法,为什么一根的时候移的那么好,多根就歪了。看了下,还是有区别的。一根的情况下还有坐标,多根的时候,是网络,什么时候PADS 能更进一下。囧~~~
          推挤也不好,动作太慢了、有没有别的办法啊,谁能搞定?

网友:
用allegro吧,这些都是小菜……

网友:
用allegro不如用mentor Expdition

网友:
你先移第一根,移完后将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设大一点.
再利用推挤功能从最后一根往第一根的方向推.

注意格点要设为0

网友:
推挤之前要将第一根线进行保护.
ad,allegro,Expdition都有整组移线的功能,就pads没有.

楼主:
谢谢JIMMY ,  PADS 09 也没有吗?期待PADS 后面的更新中有这个功能,

网友:
设定一根参考,锁定起来,再推,不过个人感觉推得也不是很理想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一般都是全部MOVE的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