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焊盘尺寸应该选哪个?有图有真相

楼主(2011-02-25):
请教:规格书中标有stencil、metallization、solder mask opening三个尺寸,做元件焊盘应该用哪个?
stencil:一般指钢网开口
metallization:金属化,见得比较少,不知道焊盘是不是用这个?
solder mask opening:阻焊开窗,
之前做的封装有用阻焊开窗的尺寸做成元件焊盘的,现在冒出metallization,真的有点纠结了,该选用哪个来做焊盘尺寸?

大家都是怎么做的?
如下图

网友:
一般阻焊比焊盘大一点,4-5MIL

网友:
从图上来看,stencil和metallization一样大小,应该就是指PCB上的焊盘,做封装的时候可以选用stencil和metallization就可以了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两个不一样,应该也选择metallization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。一般钢网stencil是小于等于金属化焊盘metallizatio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