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dence的新版本中有没有逃逸式Fanout的功能?

楼主(2011-02-25):
如题,谢谢!

网友:
什么叫逃逸式?????恕我孤陋寡闻

网友:
同问啥叫逃逸式

网友:
所谓逃逸式应该是Altium Design的一个功能,就是不管3721反正BGA里面的线统统都给我出来,感觉等同与自动布线。我用AD快一年了,没有用过,线还是要一根一根的拉的。呵呵。allegro里面没有这个功能,要么用模板,要么自己慢慢lay出来。

网友:
AD的自动fanout这么强大啊!

网友:
是不是powerpcb的扇出功能?

网友:
没用过,但allegro是没这个拉线功能的,AD6好强!!!

网友(2012-11-20):
    第一次听说!!

网友:
    没听说过。感觉这样出来的线作用不大哦,反倒会浪费时间!

网友:
    所谓的逃逸式是不是这样呢

    是不是这样呢......

    是不是这样呢......

网友:
    allegro 不是可以把所有脚都fan out 么?

网友:
    你所说的逃逸式就是fanout的位置不同吧。。。

网友:
ad的逃逸fanout 不止会自动打via,还自动在via上,拉线到bga封装边缘,不用手工把线从fanout的via上拉线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