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层板如何只显示顶层或底层的覆铜?而走线要显示.

楼主(2011-02-25):
双层板如何只显示顶层或底层的覆铜?双面的走线都要显示. 能实现这个功能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例如表层全开 底层只开铜皮吗?颜色管理器里只开底层的Boundary ,这样这只是显示铜皮的框

网友:
你看看这样行不行
取消所有高亮网络   再把铜皮高亮  在选shadow  toggle (也就是阴影模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