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2 报错代码2015,求解决?

楼主(2011-02-25):
    请问各位大虾,有没有遇到pads9.2报错代码2015的情况,具体的报错情况如下图:

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。
    同一个PCB文件在PADS9.2中出现,在低的版本中不会有这样的情况,求解决!!!!!!

网友(2011-03-31):
    换用pads9.3

    这是9.2的bug,所以才有9.3的出现

网友(2011-07-14):
    9.3也会有这个bug。

网友:
    9.3也有,这个问题是因为封装有问题,所以对板子的问题封装进行筛选,把有问题的封装删掉再重新做一个封装进行便可。

网友:
    PADS一直有的问题

网友A:
    应该是PADS一直有的问题,在用PADS2005 SP2时遇到过。

网友(2012-12-17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PADS一直有的问题,在用PADS2005 SP2时遇到过。

怎么决解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