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间布线层设置

楼主(2011-02-25):
    在多层板的设计中,中间布线层是设置成no plane还是要设置成split/mix plane.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好。

网友:
    split/mix plane 直观不容易以出错

网友:
    中间布线层是设置成no plane,不容易出错

网友:
    如果中间走线层只打算铺一种net的铜皮,no plane和Split/mix plane都可以;如果有2个net以上的铜皮,选用split/mix plane比较方便分割铜皮~~

网友:
    楼上说得很清楚,飘过

网友:
    no plane.
我一直用.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,有了新认识。

网友:
    同意4#说的“如果中间走线层只打算铺一种net的铜皮,no plane和Split/mix plane都可以;如果有2个net以上的铜皮,选用split/mix plane比较方便分割铜皮~~”

网友:
    no plane更加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