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修改器件Value遇到问题

楼主(2011-02-26):
今天在学习DxDesigner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修改器件的Value值。我想修改的器件是电阻,发现只能写数字,不能有字母。比如10000就可以,而10K则不行。(原理图原来器件的值是10K)。出错的提示是Illegal property value, the regular expression for this property value is: (\i|\i[.]\d*|[.]\d+)。

楼主:
自己顶 一下

楼主:
发现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并解决,见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view ... ght-dxdesigner.html。谢谢rickleaf

网友:
那个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
只需要在库中将value的可使用字符设为任意即可,不需重新建库

楼主:
楼上的是这样吗,那太好了。我现在刚接触ee。现在才刚接触DxDesigner,找了份官方教程就碰到这样的问题。等我看了中心库相关的后再试试。
多谢braveboys指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附件这张图,就明白了
这个问题我刚刚转07的时候遇到过
不过现在不怎么用了

楼主:
braveboys真热心,这下彻底搞明白了,明天就去公司试试。谢谢。

网友:
支持,说到点子上了。

网友:
使用central lib,再修改value。好像会报错

网友:
不明白楼上的意思
按说如果cdb流程的话,value不是影响前后标的关键因素

楼主:
恩,我还没试,等下班了试试。现在工作忙的是其它的事情。另外我对ee是刚接触,还不明白修改value值会对以后的流程造成什么影响。

rogetxu的意识是不是这样?:修改valude的值软件会在某个地方报错,导致一些错误,以至于开发流程不能继续。如果是这样,能不能截图?

braveboys的意识是不是这样?:value的值在cdb流程中不会影响以后的流程。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,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仿真的结果?

楼上两位是高手,我就搬板凳学习了。

谢谢rogetxu和braveboys,你们都这么热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