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调整叠层排序

楼主(2011-02-26):
请问allegro怎么调整叠层排序,现在发现设计好的PCB文件叠层有一合理的地方,线都全布好了,怎么调整排序呢,

网友:
setup--cross-section...然后设置你想要的叠层
线和铜皮可以change到相应的层面上去

楼主:
大概明白,不过蛮麻烦,要是有上移下移多好的

网友:
按我上面说的  如果层数不变  那就改一下该层的名字  或者正负片就行了

楼主: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,A层和B层要交换排序;
先增加C层,将A层change到C层;
然后将B层change到A层,
然后将C层change到B层
然后删出C层;完毕.
别请问热心同学想在板内开槽怎么做呢?是在OUTLINE画上然后和厂家说明吗?

网友:
你可以先把A整个移动到板外边  比如敲个坐标ix 5000等等
然后changeB到A
然后changeA到B
再把板外边的(现在在B)移动回来  ix  -5000
开采就是你说的,然后标注好尺寸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