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MENTOR 7.9.1的安装说明(要详细的)

楼主(2011-02-26):
我这有一个安装说明,但是我按上面的,怎么弄都装不好,并且cadence 16.3的orcad也打不开,还有就是pads也出现了LICENCE错误,我的安装说明内容如下:

1. getMAC 查网卡ID ;
2. 编辑mdltech_fl.src,将mdltech_fl.src其中的“put_your_hostname_here”改为本计算机名字
将其中的“your_hostid”改为自己机器的网卡ID,将mdltech_nl.src其中的HostID = 本机网卡ID;
3. make_nodelocked.bat生产一个license.dat 改成 .txt  再用它生产一个license.dat
4. 正常安装EE2007.9,安装过程中将license.txt设置在c:\flexlm目录;
5. 将license.txt文件拷贝到c:\flexlm目录里;
6. 然后选着Node locked方式安装,将license.dat文件copy到LM_LICENSE_FILE或MGLS_LICENSE_FILE所制定的目录;
7. 将环境变量里MGLS_LICENSE_FILE变量设为license.dat所在的目录。
*8.进行lmtools设置:(注意:如果使用make_float生成的license,则直接跳至第8步)
*打开lmtools.exe,C:\Program Files\mentorMA\FLEXLM11.6.1\Windows\lmtools.exe。
*在config services中path to the lmgrd.exe file选项选择C:\Program Files\MentorMA\FLEXLM11.6.1\Windows\lmgrd.exe
*                  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选项选择C:\Program Files\MentorMA\FLEXLM11.6.1\license.bat(就是破解出哪个文件)
*                   path to the debug log file选项选择C:\Program Files\MentorMA\FLEXLM11.6.1\Windows\flolic.log
*
*注意:flolic.log要自己建:先新建记事本文件,再重命名为flolic.log
*点击save service,保存。
  以上是在没有安装cadence 软件的机器上需要设置的,已经安了16.3的等安装了EE 后发现 OrCAD 不能运行  有MSVCR.DLL缺少的报错,www.eda365.com 有解决的办法。

(其实全部替换掉MGLS.DLL文件可以使用DOS命令完成,用不着一个个去找。
例如我们的EE7.9装在C:\MentorGraphics (默认是这个)
我们只要把MGLS.DLL拷贝到某一目录,例如c:\temp下,
然后点击电脑的”开始“-----》”运行“,输入"CMD",就进入了MOS-DOS了,
然后输入” cd c:\temp",就进入我们的拷贝了MGLS.DLL的目录,
然后输入“Replace /R /S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”回车即可, getmac
就把C:\MentorGraphics下所有的MGLS.DLL给替换了!!!)

现在跪求一个详细的安装说明,谢谢,还有就是解决ORCAD找不开和PADS LIC出错的方法,谢谢了

楼主:
安装说明里面说这网里面有解决ORCAD打不开的办法,但我也没找着

楼主:
16.3的问题已经搞定了,在环境变量,PATH中,将CDS那一块全部移到MENTOR 的前面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能否把ee2007.9.1 破解发给我下!
wxkhappy@163.com
多谢!!

楼主:
这两天回老家了,晚上回去发你吧,

楼主:
已经安装OK,就用上面的方法

网友(2011-05-28):
where is link download

楼主:
不好意思,不懂E文

网友(2011-07-10):
楼主能否把ee2007.9.1 破解发给我下?
wjl243185961@163.com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