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PCB弧形走线,怎设置弧度的半经。

楼主(2011-02-27):
如题。高手请分享一下经验,谢谢。

网友A:
假設要一個半徑50mil的弧度:

先走直角選中該角
右鍵單擊
Convert To Arc
注意到下面的狀態欄有顯示相對坐標,如下圖

單向移動鼠標(或x或y),相對坐標顯示(-50, 0)或者(0, 50)時就可以了,如下圖

网友:
:D:D:D:D

网友:
然后选择线的拐角地方,右键

再输入半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假設要一個半徑50mil的弧度:

先走直角選中該角

呵呵,没想到Convert to arc还有这个用处,一直用来修改走线为弧形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奇怪,為什麼我選了Add miter以後它不給我機會用右鍵輸入半徑呢?我用的是PADS 2007版,請問你用的是什麼版本?

网友:
5楼的做法很好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选线的拐角,就是点一下选到这两条线

网友:
在9.2中  可以直接用弧度绕线,很方便,但与Allegro相比相差太远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软件什么版本啊,我怎么没有那个选项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PADS 2007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。

网友:
看来PADS也还不成熟,版本更新的太快了

网友D(2011-04-14):
請問如果不是90度,而是135度的走線又可否改為弧線而又知道半经呢?

网友(2012-02-18):
引用 网友D:
請問如果不是90度,而是135度的走線又可否改為弧線而又知道半经呢?

修改Tools---Options---Design---Miters---里面角度为135

网友:
很實用。 Thanks !

网友:
PADS2007后貌似就有这功能了,偶平时就这么用的

网友:
呵呵,以上方法都不错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