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求教blvds的eye mask

楼主(2011-02-28):
  如题,小弟最近在仿真;一个BLVDS的板子,速度跑到250M,使用的是FPGA的IC模型,但是不知道这个eye mask如何设置,如何根据datasheet来确定相关的参数,希望有大侠们指点指点。大家一起进步。

网友:
先乱设置   看看效果  慢慢就懂怎么设置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参考了下软件自带的USB2.0接收器的eye mask,知道如何设眼宽,但是眼高还是不太明白,慢慢研究下

网友(2016-04-23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参考了下软件自带的USB2.0接收器的eye mask,知道如何设眼宽,但是眼高还是不太明 ...

怎么设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