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和地不能有回路吗

楼主(2011-02-28):
如图!!电源不能有回路这个我知道 但是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,希望有心人能解释一下!!
还有就是也不能有回路 这个我就完全不清楚了。 我的理解是板画好了最后敷铜地还是连在一块啊!!这是怎样理解????不敷铜么

网友:
此处如果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线圈了,电磁效应会带来EMC问题。所以在布多层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使电源形成闭合的线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么 敷铜呢!! 难道地不敷铜! 还是给他一个独立的地

网友:
敷铜是一个平面,可以大大减少EMC问题。如果走线可以用星形走线方式取电源,各个电路分别从输出电源的原端取电源。很多终端就是用星形或树形对。

网友:
你这份材料还是比较老的设计为例子的,可能还是双面板时代的产品,电源没有完整的平面。

现在的设计中,地和电源通常是以平面存在的,各个地回流实际是共享平面的,通常仅仅是在比较关键的器件的地在接入地平面上做比较好的处理,反映出来的设计规则就是,滤波电容的不公用过孔;器件的模拟电源的地需要连通后,然后单点接地;晶振的地也建议单点,DCDC的AGND也需要...,有个概念就好。具体项目,具体分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 高手要指点指点了
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pcb说明呢 如果涉及保密的话 可以截图给我们上几节课

网友(2011-07-07):
俺来看看,也不理解,希望有高手指点下,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