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急!!!

楼主(2011-02-28):
我现在pcb板画好了, 但是导dxf或者asc到不出来,到出来就出现图片上的错误 ,且pcb自动关闭了,有没有哪位遇到过,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.

网友:
数据库出错.

你试一下,按一下I键,然后回车,进行设计数据整理.

整理后再试一下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还是 不行,回车整理后还是出现图片上的那个错误

网友:
试试用高版本的打开,再按上面的方法试一下.实在不行,可将文件发给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问题解决了,那个用高版本打开,也导不出出来,我是用reuse捆绑后,在重新添加到一个新的pcb里面就可以导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