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Capture CIS中的问题,关于自动编号……

楼主(2011-02-28):
某一个元件,在创建时,选择分为5个part,每一个part的Value值相同。
摆放元件过程中,由于个别原因使得其中某几个part删除后重新放置过,
在原理图检查完成,进行系统自动编号时,出现了这同一个元件的编号如下:
U1A,U2B,U3C,U4D,U5E;
请问:
如何修改,实现自动编号后按照下列方式显示:
U1A,U1B,U1C,U1D,U1E。

谢谢。

网友:
自己手动修改下!

楼主:
手动修改是最后的办法。
不能通过修改某些设置,让系统自动按照要求编号么?

楼主:
大家有了解的吗?

网友:
    1.先進入到每個part的properties editor,新增一個row,命名為part 而其value全部填為一樣如u1.
    2.進入到Annotate選單中,於Physical Packaging欄位中加入{part}
    3.選擇Action中的第三選項"Reset part reference to "?"
    4.再選擇Action中的第一選項""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"
    ===>結果就會是同一個Part reference.

楼主:
    真是太感谢您了。

网友(2011-06-15):
    操作了一下,不管用啊,还有什么得注意的地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同一个器件的不同Part因为不是一次全部统一放下的,因此在编号时不能统一编为一个序号,比如J1A、J1B、J1C……等,而往往会是J1B、J1D、J2A、J2C等这样。
你可以这样做,把各个par全部删除,然后统一一次放下,再自动编号,便可以归到一个大序号下,只用字母来区分par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