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keepin 和anti etch 自动铺铜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28):
有个关于routekeepin 和anti etch 自动铺铜的问题请教,如下:
15.7的版本
板框是圆形
有画好routekeepin和anti etch(保证anti etch是封闭的而是选的ALL) ,而且 routekeepin比anti etch要大
1.平面层自动铺铜不是按照比较小的anti etch ,而是按照了大的routekeepin
2.电源平面分隔的地方也没有体现出来,是一整块铜皮
总之就是说anti etch是不起作用的

网友:
Q1是应该按照大的来;Q2使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Q1  我以前做的板子貌似都是按照小的来的
Q2 是负片

网友:
anti etch删了重新画一遍试试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试过了  还是不行呢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,怎么都不行,后来删掉routekeepin从新生成了一下,再沿着routekeepin画了anti-etch就好了,你试一下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可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把板子中的不同电源分开啊?  而且两个是重叠的就不知道他是按照哪个来内缩的啊!

网友:
电源层还是要分割的呀……再从新画一下anti etch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我的问题就是电源层里的Anti etch 不能把铜给分开   而且我重新画过好多次了 anti etch 也是封闭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在15.51时碰到过,没想到15.7也有,我都是删掉重画,anti etch手工画,板边的ANTI etch ALL铺上routekeepin,大一点没关系的,并且DB一下应该可以了

网友(2011-05-30):
把你电源层设置成负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解决过,你先把在板框的ANTI ETCH ALL删掉,之后在电源铺铜,最后再做板边整体的ANTI ETCH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