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 如何可以 "多條路線" 連接兩點訊號?

楼主(2011-02-28):
有時在 VCC 或 GND Layout 時,我們會從復把 A 点連到 B 点 做 2,3 次,以確保電源穩定及足夠的電流。
但在 pads Layout 時,當我畫第 2 次連接時,第一條連接線就會自動被删去。

請問如何取消 "自動刪去第一次連接" 這个功能?

网友:
在连线时,CTRL+J后再进行连线

楼主:
謝謝!以後不用常亂試了 (等待 Create loop  的出現)
感謝版主極快速的幫忙!

网友:
感谢我也知道了

网友:
请问这个方法任何PADS版本都可以吗?我用2005sp2怎么不行啊

楼主:
我用的是 9.2。沒有問題。
還是由其他使用 2005 的朋友幫你試試吧!

网友:
ctrl+j 是route loop的命令,选择需要重复走线的trace,右键选择route loop即可走线

网友:
PADS的版本都可以啊,ROUTE LOOP就是重复走线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