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.4怎么分层打印

楼主(2011-03-01):
ad9.4怎么分层打印,有时我只想打丝印层,方便接线.

网友:
可以转换成AUTOCAD后打印,也可以用AD查找功能,进行层复制,制作单层文件,或删除选择的层,另存为文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方法打印。

楼主:
谢谢,方法我已经找到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~~分享一下呗~~

楼主:
在FILE---PAGE SETUP---ADVANCED出现PCB PRINTOUT PROPERTIES的对话框,左边的LAYER,可以把我们不需要打印的层删掉,可以单击右键DELETE,增加INSERT LAYER,如果预览时文字为浅灰色,打印出来则看不清,所以要设置为黑色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