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地过孔应该怎么打?

楼主(2011-03-01):
同题
就是在板子空白地带上,一般间隔多少MIL打地过孔比较好。有什么好处?
再有就是有什么作用
欢迎讨论   谢谢!

楼主:
怎么都米有人回滴

网友:
mark
一般我是20mil-40mil一个
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呢

楼主:
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打地过孔太近了也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  说对于完整性啥啥的~

网友:
我一般按150-200MIL打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    一般情况下2mm 左右,那还得看板子情况而定。

网友:
    孔打的多了,做板子的时候要加钱的,够用就行,

网友B:
    没有特殊要求不要满板子铺铜打孔。没啥好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特殊要求不要满板子铺铜打孔。没啥好处。

要考虑地回路问题

网友:
    我一般40-200mil ,常用40,50,100,200
    打太密了也可能会影响PCB板的机械强度,个人觉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要考虑地回路问题

    在板子的空旷区域没有地回路这一说。在元件管脚的地才是最佳地回路径。

网友:
    一般150mil或200mil打一个地孔,地孔是为了把板子的每一层连接起来的,所以地孔不能少打,少了可能导致板子的链接性不好,但是也不能多打,多打可能会出现隔断电源层啊等问题,所以说打地孔也是有讲究的啦。。。

网友:
    据说有时候打地孔是为了射频滤波,对地孔的间距很有讲究。这个不知道谁有相关的资料没有?供参考下!

网友:
    一般是100MIL打一个接地孔,主要保持地的全通性,个层的地的全通,从而能减少EMI,但是不宜打得太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