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viewdraw 和 allegro 配合画电路的吗

楼主(2011-03-01):
现在在用一个Virtex 5 ML507开发板,无奈xilinx电路原理图是用viewdraw 画的,自己没用过,现在用看的电路图是PDF版的,挺痛苦的,不知哪位大虾用的是viewdraw画电路图的?这个软件怎么样,和allegro配合使用怎么样?哪里可以下载呢?谢谢!

网友:
viewdraw可以通过自定义属性来传递约束,你可以在原理图中做好基础约束,如线宽,线距离,阻抗,等长,但是viewdraw只是单方向的工具,不支持allegro的反标,也就是swap pin和swap gate后没法反标到原理图中。与allegro配合还是concept好!(以上内容听来的,我没用过viewdraw配合allegro)

楼主:
谢谢! 但是我发现 allegro的反标功能有时会出错。。。谨慎使用。

网友:
老美还是有蛮多公司用viewdraw配合allegro的,因为orcad的库管理不太适合企业流程,加入cis的orcad就不清楚了,concert hdl的占有率不知为何很低!可能是与其无法输出其它cad的网表有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