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建立与修改LINE元件库中的元件?

楼主(2011-03-01):
如何建立与修改
LINE元件库中的元件?
LINE是线库,中间的图形怎么新增 修改编辑了?
请DX们指点?

网友:
我一般是在logic中用2D line画出所需的,全选combine后,右键save to library,存进line 元件库。修改的时候,在logic中直接调用需修改的line 元件库(add 2D line from library),Explode后修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DX指点、
这种方法不错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