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遭遇INVALID BufferModel

楼主(2011-03-01):
器件的模型吃进去了,但是为什么管教的模型是不合法的呢

而且管脚的模型列表里面什么也没有

再想问下管脚模型与器件模型是什么关系,是不是管脚模型是器件模型的一部分
谢谢先

网友:
一个芯片buffer有很多管脚,同一组的管脚有一个model,所以一个芯片的模型中会包含很多的model,这些都可以在model文件中看到,你在用model的时候需要看下model文件,来看你所用到的pin是要用那个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