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赏3分,Orcad问题

楼主(2011-03-02):
3金币
      今天开机后,启动orcad,初始化挺正常,能看见log;初始化以后,Orcad的工作区窗口不见了,只剩windows工作栏的一个最小化图标。
    换个用户名登录windows,也是同样的情况。
     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用文字編輯器 打開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   檢查裡面其中的

[Window Placement]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1,-1)
Normal Position=(32,14,941,930)
Show...........=ShowNormal

其中Normal Position=(在顯示器左邊位置, 在顯示器上邊位置, 顯示寬度, 顯示高度)
有沒有小於0 的,  將她修改回正數.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或者在windows工作栏的orcad图标上点右键,选Maximize( 最大化 )试试。
电脑重启可能可以解决这样问题。(反正我以前是这样)。

楼主:
2楼的,你真牛。谢谢!

网友:
你把窗口关了,打开就是了

网友:
前两楼下解,谢谢,在WIN7中经常出现此现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