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芯片DM9000a的布线问题

楼主(2011-03-03):
大家好:
      我自己做的板子网卡芯片用的DM9000A,调试的时候不工作。我想问问大家即使我布线布的不是很规整,应该也不至于使得他不工作吧,顶多也就是丢包吧。

网友:
原理图画得再好,也需要PCB的布局布线来配合.
所以PCB处理得不好而不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.

网友:
曾经一块板子上的DM9000A的线布的乱糟糟的也能很好工作,建议检查原理图、焊接和软件问题。

网友(2011-04-12)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否,其实应该确认芯片有没问题。
您好,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沈鹏。
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,我可以帮助你解答。
关于DM9000AEP,DM9161AEP,数据手册,驱动,请联系我!
我们是DM芯片大陆的总代理商,有强大的技术支持。

网友(2011-05-25):
我来提供点DM9000AEP,DM9000CEP硬件设计资料
EVB为最精简的DM9000AEP EVB ,同样适用于DM9000CEP,因为DM9000AEPDM9000CEP pin 2 pin. 工程师朋友可根据自己的系统的需要选择接口为8bit 或者16bit. EVB 板子接mcu测试通过,并附送相关例程,orcad sch,PCB文件。方便广大工程师在自己的系统上快速,节约成本扩展以太网接口.

网友(2011-07-01):
更新

DM9000AEP 200N.rar

网友(2012-01-11):
最近在做一个有dm900a的项目
做完了再和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原理图的问题!!
DM 9000对PCB要求不是很高!!

网友(2020-09-18):
正好要用到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