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网络表错误

楼主(2011-03-03):
orcad10.5出网络表错误,看错误提示:
Netlist Format: paDSPwr4.dll
Design Name: E:\SVN\HARDWARE\802-INFINEON5120-ANALOGPHONE\MAINBOARD\VER3.0\SCH\802MB_VER3.0-20111.DSN
ERROR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Create Netli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Netlist Format: padspwr4.dll
Design Name: E:\SVN\HARDWARE\802-INFINEON5120-ANALOGPHONE\MAINBOARD\VER3.0\SCH\802MB_VER3.0-20111.DSN
[FMT0024] Ref-des not found. Possible Logical/Physical annotation conflict.
[FMT0018] Errors processing intermediate file
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?急!!!

网友:
有幾個可能性
1)是不是有些IC分開好幾個部分在畫原理圖, 其中有幾個是不同號碼.
2)IC分開好幾個部分, 其中有一個編號裡面有多空白符號.
3)元件庫的 PIN 有重複編號.
4)IC分開好幾個部分, 其中一個有單獨修改元件庫, 結束時候沒有整體更新, 只有這一個做修改.

网友:
你的原理图有元件没有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