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框导入转好后螺丝定位孔怎么做?

楼主(2011-03-03):
板框导入转好后螺丝定位孔怎么做?使用属性修改后板框又不见了?

网友:
有兩个方法:
1. 加 Board cut-out.
2. 加一个有鑽孔的零件

网友:
"使用属性修改后板框又不见了?"
可能是 Setup -> Display Colors 的 Board outline 設了黑色。

楼主:
修改定位孔熟悉后板框又不见了?"

楼主:
修改定位孔属性后板框又不见了?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