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20H和3W规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03-03):
如题~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,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。称为边沿效应。
解决的办法是将电源层内缩,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。以一个 H (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)为单位,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%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;内缩100H则可以将98%的电场限制在内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为了减少线间串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的间距。

网友(2011-12-18):
很好的解释

网友:
在网上都 可以找到的!

网友:
为了减少线间串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的间距。

网友(2012-02-13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,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。称为边沿效应。 ...

 很不错的解释!有见地!

网友:
线中心间距有不小于三倍线宽,可以保证有70%的电场不会相互干扰!!

网友(2012-06-23):
理论大家都懂,也许是本人见识太少,个人觉得,好像消费类电子很少有人会按这个理念去设计PCB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