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丝印层的copper上写字?

楼主(2011-03-04):
如何在丝印层的copper上写字?cam出来后只能看到copper,看不到字

网友:
CAM设置那里,把丝印层的文字这个勾上。

楼主(2011-07-24):
是在丝印的COOPER上写字,不是直接在丝印层写字

网友:
没试过 不知道能不能在丝印层写好字后 把字改为TOP 或BOTTOM层 实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