层次设计Hierarchical block怎样才能被无限次调用?请教高手

楼主(2011-03-04):
如下图,Hierarchical block为同一个模块,为什么产生netlist时会
出现错误,导出为pads所用netlist,提示错误如下:
Netlist Format: orpads2k.dll
Design Name: D:\PADS-PROJECT\NEW\CENGXI\W.DSN
ERROR [NET0051]   Duplicate reference found 'C310'.
ERROR [NET0011]  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.

模块的电路如下:

网友:
你这是REUSE了,不清楚你有没有生成REUSE的ID号,生成了就没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怎样生成REUSE的ID,?

网友:
如图所示

楼主:
楼上的方法我试了下,导出的时候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~
Hierarchical block 中,若我只用一个clock块导出netlist时,没有任何问题,
但是用2个或者更多的话导出netlist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~
目的:一个模块的电路,用Hierarchical block 块多次调用

楼主:
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~aguang963_0的方法是正确的,在此表示感谢,
之前设置的有点问题,现将正确的设置发下,以供大家参考:

下图将框中的勾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reuse模块里面的元件标号是如何排序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