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7大十字鼠标

楼主(2011-03-04):
先前很多朋友说 WIN7大十字鼠标出线拖影现象,其实这个刷新率的问题,就目前来说,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,只要关掉WIN7的AERO主题就可以了,将其换成普通的主题就可以了。截个图看看:

楼主:
为什么说有的系统没有出现大十字鼠标拖影现象,而有的出现呢,因为在安装不同的WIN7版本,或者是安装不同的盗版厂商提供的WIN7.有的是刚装好后就自动是AERO主题,有的又不是,所以一很多网友说我的WIN7支持,而其他的网友不支持,只要选择最下面的主题就可以了。这个和显卡关系不大,我试验过,集成的显卡也可以的。也不需要关掉OPENGL

网友:
跟显卡驱动关系很大,这是一次我在全新安装WIN7时发现的,装好没装显卡驱动就装ALLEGRO用了,WIN7自带的显卡驱动开启透明效果也没有拖影,分辩率都是正常分辩率,另安装了显卡驱动后,就出现拖影了,在photoshopCS5里及视测试,事实证明了另安装的驱动的确才是最能发挥显卡性能的.所以这点比较郁闷.后来在另一台电脑再试,也是一样.

楼主:
你说的对,很多显卡不支持WIN7的 主题效果,像我的电脑的显卡就不行,但是我的显卡非常好,我装了其他的显卡是可以的,总之,如果你想用大鼠标,什么都别想,关掉WIN7的AERO主题就是了。

网友(2011-06-05):
:P:P:P:P:P:P:P

网友:
换回普通主题,那上WIN7就没什么意义了
暂时用小鼠标吧

网友(2011-11-08):
昨天看好像是 加句话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板上有人說加到8G就可以了~~目前是4G,WIN7會有殘影的問題~~ 有人試過 ~~是真的嗎?

    謝謝

网友(2012-01-05):
    郁闷N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