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ngling lines 和 Dangling vias

楼主(2011-03-04):
小弟刚接触cadence不久,遇到了Dangling lines 和 Dangling vias ,想问问各位大侠,这两个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要删除它们,希望好心人给于帮助,

网友A:
Dangling lines 就是一些多余的小线段
Dangling vias 就是一些单面的孔,就是说本来孔是起到连接不同层的意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如果只连接一 层就是Dangling vias 了

网友:
学习了,用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可以用report检查   Dangling lines

楼主:
谢谢2楼正解

楼主:
我之前在REPORT检查中 出线过,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

网友:
如何一次性删除这些线?

网友(2011-11-23):
本人也正在迷惑中,好像也从来没来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angling lines 就是一些多余的小线段
Dangling vias 就是一些单面的孔,就是说本来孔是起到连接不同层的意 ...

单面孔是怎么回事?它是怎样产生的?没有遇到过,难理解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单面孔是怎么回事?它是怎样产生的?没有遇到过,难理解。。。。

单面孔   就是普通的通孔 ,  叫他单面孔  ,是因为他只和一个层面连接,比如一个两面板,你打了一个地孔,但是只有TOP一个层面,而BOT面孔没有连接到地,这样的孔就是单面孔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单面孔   就是普通的通孔 ,  叫他单面孔  ,是因为他只和一个层面连接,比如一个两面板,你打了一个地孔 ...

額。。。不知道叫你啥,呵呵,,那個,,,我知道是啥意思,我們板子上好多,翻譯過來叫懸掛著的線,,,,一個一個刪的好麻煩啊。。。請問哈,,有木有辦法把它們一起刪掉啊????

网友:
route   --  gloss --  parameters.....  --
出线glossing controller 窗口
里面有个line smoothing     点选前面的方框   选中相应项后ok
最后glos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額。。。不知道叫你啥,呵呵,,那個,,,我知道是啥意思,我們板子上好多,翻譯過來叫懸掛著的線,,, ...

route   --  gloss --  parameters.....  --
出线glossing controller 窗口
里面有个line smoothing     点选前面的方框   选中相应项后ok
最后gloss

网友(2012-10-30):
加载EDA365 SKILL V1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