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CB导不出3D 很急

楼主(2011-03-04):
   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的PCB 导3D 的时候  说  不能创建Idf  文件    有谁 知道 是 什么原因吗
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是封装问题

网友:
    换一个版本吧。

网友:
    先把帖子顶起
PADS9.2精简版能看3D吗?我的安装起看不到,提示如下:3DViewer location is unknown.Operation aborted.

网友:
    请说出你用的是什么版本,2005出不了, 换用2009试过了?

网友:
    估计是文件路径中含有中文了

网友:
    可能还是版本的问题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知道怎么搞的  又突然好了

网友:
    PCB 导3D指的啥呀,还没用过这个功能呢,望知道的告知下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3D是导出来 给结构的    让他们核对     可能有些元件  放的位置不好   有干涉什么的  其实我也不知道   反正我们都要给结构核对

网友:
    板子的结构不是做结构的给的么?一般我们得按他们给的结构做 的啊。
还是不明白

网友:
    检查高度是否有干涉。

网友(2011-06-24):
我的PADS 9.2也导不出3D来,也过楼上的可能是“估计是文件路径中含有中文了”我改了一下路径,没有中文了,结果就导出来了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