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llegro 导入网络表时出现 extra pin该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3-04):
ERROR(SPMHNI-196): Symbol 'sot-4P' for device 'ams1117' has extra pin 'G1'
封装多了一个管脚可以导进去,但不能摆放,还请高人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原理图里,给这个元件添加一个NC属性,值为PG1

网友:
应该是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的管脚不一致吧。

楼主:
解决了,把封装多出来的管脚的number属性为空

网友(2011-09-07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把封装多出来的管脚的number属性为空

请问,如何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