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ORCAD 右键descend hierarchy不可用 为灰色

楼主(2011-03-04):
在进行层次式电路设计的时候, 进行到 右键descend hierarchy 时出现的是灰色不可选.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.

网友:
Implementation 要設定, descend hierarchy 才會顯示. 參考附圖

网友(点评):
在implementation path这里要怎么设置呢

网友(点评):
因为现在的原理经过descend后没办法产生新的schematic和page

网友:
經過 descend hierarchy 之後, 會產生新的 schematic 和 page.  參考附圖

楼主(2011-07-28):
谢谢,,,,好久没有上来了,都忘记自己有提问......

网友:
晕到一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