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L与CIS之间是否可以转换

楼主(2011-03-04):
求HDL与CIS之间是否可以转换,是否有转换工具,谢谢!

网友(2011-04-03):
我也想晓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HDL与CIS之间是否可以转换,是否有转换工具,谢谢!

Concept HDL 转 OrCad
E-Studio Pro 的版本 4.42.029a 可以轉V15.1,V15.2,V15.5, V15.5.1,
只有V15.7 以上不能轉.

网友:
    转出来效果不好……
偶用过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