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fy Design\Connectivity Check可以不检查非镀铜的安装孔吗

楼主(2011-03-04):
可以不检查非镀铜的安装孔吗?

网友:
我就直接忽略掉它
或者这种你原理图的时候就别给他分配网络
或者在ECO里面把网络给他删掉

楼主:
就是让这个安装孔连接到GND,而且电性检测能避开检查它的孔是否镀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