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SXE2007问题

楼主(2011-03-04):
BSXE2007各个模块中,board station RE 和LAYOUT 还有board station XE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?
是三选一的关系呢? 还是可以同时用,就像pads里的LAYOUT和ROUTER一样

楼主:
请问LAYOUT的布局完后怎么导入到RE里面走线呢? 点右面的BOARD STATIONRE 工具会出现错误:Autorouter data is not complete .refer to previous messages.Please correct and reinvoke boardstationRE...

网友:
Layout是原来的,风格都一样。RE就是Expedition PCB,点一个快捷键就进入了,规则都可以在layout里面设置。其实Layout挺好用的。只是没有RE智能。

XE的意思是,用BA做原理图以后直接用Expedition PCB做Layout。
你共享一下吧

网友:
    有没有BSXE2007.9的软件呀

楼主:
    我 的 是 BSXE2007.2,淘  宝上买的

楼主:
    我已经成功过了,换了另外一张图,导入RE成功了,就不知道能不能导回来
    我们公司是用Cadence 画原理图,EN的LAYOUT布局,RE布线
    想去研发,没办法,就照着学吧
EN的人气啊,真是无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