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钻孔示意图上放上孔的符号小列表???求教!!!

楼主(2011-03-05):
RT,怎样在钻孔示意图(下图)上放上孔的符号小列表,就是每个符号所代表的尺寸列表?不然不好辨。pads里面可以,AD6里面我没找到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(2011-04-11):
在 drill drawing 层中放置字符 .Legend (text 栏中默认字符有选)
之后若正常生成gerber后就会有图示了。
建议你查找下 protel   出 gerber  的相关说明

网友:
楼上正解、、、

网友:
Altium生成GERBER说明,里面有生产GERBER钻孔符号生成说明,希望是你所要的!

网友:
AD里面的好像在Tool下面有一个generate Drill Legend, 自己一个个找吧,就算你不给板厂板厂也会自己做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