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与线间的距离?

楼主(2011-03-05):
    手工布线时,怎么可以实时知道两线间的距离?

网友:
    你在布线前就设好线间间距规则,走出来的线你紧靠着走,就能一直保持设置好的间距。或者单独给某个网络设置一个间距规则。

网友:
    栅格设置啊,一般我都是这样设置的啦

网友:
    我跟2楼一样的,,所以同意2楼,顶顶

楼主:
    谢谢!但我希望在屏幕上能否实时显示两线间的距离,有办法吗?不同的距离要分不同的网络设置,太麻烦了!

网友:
    设计好规则,同时擦考显示栅格就可以了,实时显示间距这个功能没什么实际意义!即使你设计好了,检查时还是要修改。并且普通连线间距要求并不高(差分线可以设置差分规则)

楼主:
    不是垂直或水平的连线,靠显示栅格不好判断距离!

网友:
    保持线间距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