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伙围观一下这种布线的作用以及哪种布线工具可以实现

楼主(2011-03-05):
看了实物,就是一根导线绕完的,听说是用于做屏蔽的,但不知道具体原理,也不知道哪种画板工具可以实现,请大伙围观一下,多给些意见,谢谢!

网友:
什么东东,期待高手解惑~~

网友:
屏蔽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吧?

网友:
顶,等待高手解答

网友A:
只要是画板的软件都能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是画板的软件都能做

能举个例子吗?

网友:
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就是蛇形线吧

allegro很容易实现

网友:
的确是屏蔽保护用的,比较机密的东东,客户或许有这方面的要求。

网友:
我之前见过我同事做过,但他是两根线平行绕满板!

网友:
他是手工绕的

网友:
    长见识了!!
    学习中

网友:
    用 PADS    也可实现  的